平生第二次画PCB.请多指教哈

楼主(2007-01-22):
PCB, pc, top, se
  seeeeeeeeeeeeeeeeeeeeeee: ^^

top:

网友A:
铺铜没处理好

能粗的线还是粗点好

晶振的线尽量短点

网友B(2007-03-13):
有些地方还可以考虑.

线条有些地方可以加粗...

网友C:
铺铜与焊盘之间的距离太近了

网友D:
还行,能用就 可以了

网友E:
多画几次,自己看看板就行了

网友F:
我觉得不错,很好

很好了,不过电源线再加粗了,越宽越好了

网友G:
不错

我也是初学者,你牛B,比我历害多啦

网友H:

晶体 走线要短  没有MARK

网友I:
呵;;;;;

你的信号线和针线一样细哦,你利害....
晶振横着放,这样使其到MCU距离短....
平生第二次能达到这样,还不错,有待加强....
多花点时间布局,这样可使你的走线更漂亮,更理想化....

网友J:
太多问题了。

1、根据原理图,再优化你的布局和走线,一个电容和一个电阻、晶体、、放得太散乱,走线太长
2、安全距离等。
3、板子太大了,有些浪费材料。
、、、太多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