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两PCB疑问

楼主(2007-01-22):
请教大侠:1,PCB中如要对走线额外加锡-增加电流,在Protel99se里是通过什么层这么处理的??
          2,目前中国印刷板在设计/制作时是习惯用公制mm呢?还是英制的mil??

谢谢有心人解答!!!

网友A:
1在bottom solder 或者top solder层,在你画好的线下面再加bottom solder 或者top solder。
2我个人一般是习惯用mm.

网友B:
re

1、top solder画上只是不覆绿釉,要上锡就要再画上topPaste。
2、我个人习惯都是用mil的

网友A:
to reky

问你一个问题,你用mil的时候有没有在心里把它在换成mm,我总觉得用英制的很不习惯,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牛人呀/

网友C:
公英制轉換

在protel 99 se中可以用快捷鍵q來實現公英制的轉換,很方便的。

网友B:
re

有时我还是用公制的,像板框、测量之类的,看芯片资料了,如果有两种标法就用英制,只有公制标的就用公制好了,英制我觉的好的地方就是很多值都是整十整百的,比较方面

网友D:
布线还是习惯用mil

网友A:
to 7楼

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看什么呀/
不明白。

网友E:
用英制因为所有的元器件管脚,外形,PCB封装均为英制

网友F:
RE

HAHA,我也喜欢用英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