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为什么都是偶数层板?

楼主(2007-01-22):
我们通常看到的PCB都是2,4,6等偶数层板,除了单层板,很少看到奇数层板,这是

什么道理呢?

网友A:
我知道有一层的

就是单面板

网友B:
猜測

因為兩層以上板就需要在中間加地層或電源層來增強屏蔽性能和增加布線空間,綜合樓上地價格問題所以選擇偶數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