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用99SE画得板子制版公司说不行

楼主(2007-01-27):
为什么我用99SE画得板子制版公司说不行,难道画板子时候不能用矩形填充块吗,她说块不好,会跑路,还是我画导线的时候不能用块,请大家评价指点一下

网友A:
回復主題

我還沒怎麼用過fill,一般用覆銅。

网友:
要说明具体原因。我都是用99SE没有人说不行呀

 相关链接:http://dzjs123.x.sfbbs.net

网友B:
画好的fill copper会跑路?

    谁说画板时不能用fill copper,我经常用,至于说画好的fill copper会跑路,还是第一次听过,难道它在文件档里会自动跑啊,

    估计是楼主给板厂的原文档,所以板厂容易在不小心的情况下会修改了原文档,建议楼主以后不要给板厂原文档了,直接出gerber文件给板厂做板。

网友C(2007-02-27):
我知道是怎么回事

原因是制板厂用的软件是protel99以前的低版本,99画的图导出到低版本的就会出这样的问题!

网友D:
给Gerber吧。保险又省事。

给Gerber吧。保险又省事。

网友E:
~~~~~~~~~~

给GERBER文件最好.

网友F:
把哪家做板的厂炒掉,另找一家肯定行的。

网友G:
同意

同意上面观点
不是个人问题
是板厂原因

网友H(2013-03-23):
不可能是软件不行。。
你问他们要什么格式的嘛。。
同时把GERBER文件也一起发过去。

网友I:
我经常用fill的,用到散热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