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PCB里界外的polygon如何删除?

楼主(2007-02-06):
以前由于画线时不想受ploygon的影响,把ploygon拖到一边,现在显示不出来了,导出gerber还有。显示位置在坐标原点以下,但是无法把它列出或显示出来,如何把它删掉?导出到protel 99se不行;导出到P-CAD会提示是否删掉坐标为负,这样可以删掉,但重导入Altium有些东西都变了,不想这样做。导出到Gerber用CAM350只能一根线一线的删,把人要搞死!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A:
把需要的拷贝出来然后另外贴到其它的PCB文件中

把需要的拷贝出来然后另外贴到其它的PCB文件中,然后再导出就好了

楼主:
终于搞定了

先用Ctrl+A全选,再edit-&gtDeselect-&gtinside area,画个框把板子有用的部分取消选择,再按del键。这么容易!为什么我以前Ctrl+A无法把看不见的选中呢!百思不得。

网友B(2014-12-25):
引用 网友A:
把需要的拷贝出来然后另外贴到其它的PCB文件中,然后再导出就好了

这一招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