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3在转换Orcad格式的时候出现问题

楼主(2007-02-12):
选中sch ==> save as, 选中Orcad SDT Schematic ==> OK
然后,用Orcad无法将转换后的文件打开。
请教如何实现Protel的原理图向Orcad的格式的转换?

网友A:
可以的

选择〉另存项目为〉选保存类型:export orcad capture design  然后按保存,等转换完毕。就OK了。但好像电源符号都会丢失,但如用PROTEL DXP版本又不会丢失电源符号。没详细玩,你可以自己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