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厚改变对整体性能有何影响

楼主(2007-02-28):
各位好,我们原来使用的板(四层板)厚为1.6mm,现考虑成本,想改为1.2mm.板厚改变对产品整体性能有何影响。谢谢各位指教,

网友A:
看情况

看什么材料?同一种材料,薄强度就减小了

网友B:
其实改板厚,就差哪么一点,省不了几个钱。

可是你的电路如果都是低于 100KHZ 的,倒还可以啦,要是高频的,会累S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真要省钱就改为二层的板子。

网友C:
改板的苦衷

其實上司根本不懂會出現這么多的問題。
我服務的上一家公司就出現過這樣的事情,常務經理是結構出生的(導致他認為板子厚度小了材料就少了自然價格也降低了下來)位置高過你他認為是怎樣就是怎樣根本聽不進別人建議。
無奈之下只能聽從他的話把所有板子降低到1.0的厚度并且縮小板子面積,最后板子打出來電檢通過(普通設備)于是就直接投入生產中。相信大家猜也能猜出來后果是怎樣的......
備注:該公司位于廣東省東莞市長安鎮烏沙第六工業區
      主要產品是IEEE1394、RCA接口類設備。

网友D:
叠层结构的改变,将导致板子阻抗和串扰的改变。

象1394,就得变更板材的介电常数要求甚至重新设计差分线对的线宽和间距以满足阻抗匹配的要求。

不过我很怀疑你原先就没做阻抗设计!

网友E(2013-11-19):
引用 网友D:
象1394,就得变更板材的介电常数要求甚至重新设计差分线对的线宽和间距以满足阻抗匹配的要求。不过我很怀疑 ...

什么情况下要做阻抗设计?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