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B覆绝缘漆

楼主(2007-03-01):
请教各位师兄:
    我用PCB向导做的板子,但是做出来后发现贴片三极管的散热片(即SOT-23的中间脚)已经被覆盖了绝缘漆,请问怎样才可以不让制版厂不覆盖绝缘漆呢?谢谢!!       我用的软件是99SE.

楼主:
大哥们,回句话呀,嘿嘿!!

大哥们,回句话呀,嘿嘿!!

网友A:
用铜箔覆盖不需要覆绿油的地方就可以了

用铜箔覆盖不需要覆绿油的地方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黄大帅啊,呵呵!!

谢谢黄大帅啊,呵呵!!

网友B:
应该是放一个单面焊盘,大小形状根据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