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2004 pcb 单层板中加跳线的方法

楼主(2007-03-11):
如何增加跳线,在违规检查时,不会被认为网络是断开的,

网友A:
把跳线做成一个器件就可以了啊

网友B:
同意2楼

在原理图中也加上相应的跳线,再把跳线的两个焊盘分别做为两个网络,就可以了,试一下......

网友C:
忽忽哈哈

 2楼和3楼都这样说,但是楼主不明白啊,我也不太清楚 ,嘿嘿,可不可以画个原理图来看一下,怎么加啊.....
 谢谢啦!!!!

网友D:
把跳线做成一个器件就可以了

自创一个元件

网友E:
小小的例子

网友F:
加一层专画跳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