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做PCB,还请各位指点

楼主(2007-03-14):
第一次做PCB,还请各位指点

单刀双掷开关
可调电位器
470UF/35V的电解电容
的封装是什么啊?

不胜感激

网友A:
第一次做PCB

用DXP画,不需要查封装,非常的简单。

网友B:
晕倒!!!用DXP就不需要知道封装的情况????

第一次听说啊。

一楼的,你哪些东西主要是要核对你手上的元件才行的,因为有所谓的标准封装库的元件,但不一定就跟你买到的东西是一样的,最好的做法就是自己做库,要不,就找个相近的库进行修改。

记住,不进行核对自己手上的元件,届时做出来的板子多半会让自己失意的。

470UF/35V,外形直径用到  12mm-18mm 的都有,自己看着办。
微调电位器,也有好多种的,用多圈的吧,就是 2.54mm 脚距,立式封装,三个脚而已,开关不好说,有太多了

网友C:
机械件的尺寸、规格太多太多了,必须要自己根据实物核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