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μ和1μ的电解电容有什么尺寸?1210还是1812

楼主(2007-03-19):
0.1μ和1μ的电解电容一般有什么尺寸?
1210还是1812

网友A:
电解的?还不如用0603贴片的瓷片电容呢。

楼主:
re:computer00,为什么呢?

computer00,为什么呢?

楼主:
要贴片的电解电容,各位强人。

10μ 2.2μ 0.1μ和1μ的贴片电解电容一般有什么尺寸?

网友A:
那还得要看你需要的耐压.

你不如直接到卖电容的商店买几个回来再决定用什么封装比较可靠。

楼主:
可以不考虑耐压,能扛住5V就可以。

可以不考虑耐压,能扛住5V就可以。
就是说各种规格都有?

楼主:
规格书哪里有下的,新手问

规格书哪里有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