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画的开关电源板,大家看看,有什么问题请指正

楼主(2007-03-20):
(无正文)

楼主:
目前做成了单层板

一共有五根跳线....双路输出,分别为24V/2A ,5V/2A .
做开关电源不久,请各位朋友不惜请正....谢谢

网友A:
输入那里LN间距太小,焊盘太靠近安装孔了

网友B:
添加焊盘的泪滴,这样可以让单面板的焊盘牢固一点。

注意有几A电流的电流流过的路径上,线路加宽。注意某些器件的散热,还有就是考虑铺铜。

楼主:
谢谢二位

差点犯了个致命的错误,我现在把输入间距弄为5MM了...
我的输出都是>3MM的线的,还加了露铜,跑2A我想应该问题不大
散热的处理可能不怎么理想,二个整流管发热应该不会非常大...
我的另一个板子烧了三个小时了,用手模它,发热不是很利害,唉,没有好的测温,只能这样弄弄了....
画PCB很久没加点滴了....以后加加
我是把这版当作最后版的....

楼主:
------

这块板能不能过安规呀,各位....
我前面画的那个比较乱,但输出带满载纹波还比这块小的,同样可以连续烧二天二夜不爆....

楼主:
0-0

从视觉上我也感觉不错,哈哈...且我基本上参照一些安规要求...
可就是带满载纹波还有300-400mv  用20M测,200MV档  烧嘛也可以连续烧他三天三夜不爆...

楼主:
-----

找问题哦...
这样的能不能过安规呀...不考虑元件...只看PCB

楼主:
我有个问题哦

目前我的开关管是全塑封的,摸散热片到不是很热,变压器到可以一直用手摸,
但是我二个整流管散热片到是蛮热的,这样的话,我电解电容放得很近,这样烧下去,烧他一年不到,电解液可能就给烤干了......
你们说会不会呀....
我这块电源已烧了二天二夜了,我想让他烧四天四夜,直到周日....

网友C(2007-05-08):
呵呵

呵呵
我们公司可都是要做三个月的耐久性的不间断测试,
才可以开始量产的啊。

楼主:
---

难道是带满载,一直放在那里上电三个月???

网友D:
呵呵

老大,小弟我想问一下,上面有些同一条导线导线尺寸形状都不一样这是怎样布出来的呀

楼主:
--

导线大小可以编辑嘛,在画线过程中。。
形状不同可通过覆铜及添冲,这样你想变成什么样就成什么样的了。。。
添冲可以改角度的,覆铜可使整块导线在外观上更漂亮些

网友E:
跳线太长了吧,不怕有危险吗

跳线太长了吧,不怕有危险吗

楼主:
18楼,说说你的观点??
为什么跳线长了有危险??哪里的跳线??
呵呵,这问题我到是没考虑到...

网友F:
请大家帮帮忙

怎么上传图片啊,各位

网友G:
我也看到上面的两个安装孔的DGND,连线那么长

如果是路线,也没有这么搞的啊
你是要飞线吧,如果电流不大,调整一下,完全可以走线过去,不知道为什么不要飞过去呢?

楼主:
那二个孔是大地的呀,大地接外壳了,外壳是金属壳嘛,这又不用连飞线...
一装上外壳就可以了,又不用另外连线的...

网友H:
功率多大的?

  兄弟,你电源设计的额定功率是多少啊?

楼主:
---

双路输出,分别为5V/2A,24V/2A

网友I:
设计可能没有达到最优化,

楼主:
---

别只说一半嘛,如何调整能达到啊优化,哪里不足等都说说呀,不要只说一半就没下文了...
我这图当然不是非常理想的,所以才拿上来给大家看看,找不足嘛...
唉,目前在做变频电源,无从下手了,不知有没有相关经验的人交流交流,我的MSN
zhuwuxin@hotmial.com
当然,我是学习的哦,变频器...
其他诸如开关电源也行哦...

网友J(2007-06-09):

画的那么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