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画PCB,大侠给点建议:)

楼主(2007-03-22):
有的线还可以加粗的,呵呵,大侠给点建议:)

楼主:
系统怀疑你有重复加贴内容的倾向,所以拒绝你的帖子

汗,呵呵,继续……

网友A:
有些走线

间距太近,沒有合理利用空间

网友:
最下面的一条线走得不好,还有右下角安装孔附近的也要调

楼主:
:)

谢谢楼上的各位,
希望听到更多的意见:)

网友A:
第一次,很不错啦

网友B:
pcb设计点滴

首次就做的这么好,天才啊.
1.线宽变化很剧烈,估计不是电流突然减小,需要考虑.
2.靠近过孔焊盘的地方要留大点间距
3.自动布线后需要人工调整.
4.防止干扰措施?
5.用于加工和检验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