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单逻辑的芯片吗?单个或门一个封装的?

楼主(2007-03-22):
7432是四或门的
又没有单个或门的芯片,贴片的?

网友A:
到ti的站点上看下,应该是这样的型号74AHC1G32

有可能型号不对,但如果不是特别要求,尽量不要使用,我们应选择容易采购的器件

网友B:
一个或门用三极管搭把

网友C:
是这样的,,原理图上放置的几个门电路是分开的,,但这几个门是对应的同一个元件封装,,把每门的引脚顺序同元件封装对应部分搞清楚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