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mping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7-03-22):
help中是这么写的:

the rate per second at which the sinusoid decreases in amplitude (eg 250).
                                 ~~~~~~~~
                                这个单词字典也没能够查到

A positive value results in an exponentially decreasing amplitude.
                               ~~~~~~~~~~~~~
                              『数学』幂的, 指数的

A negative value gives an increasing amplitude.
A zero (0) value gives a constant amplitude sine wave.

网友A:
hehe

阻尼衰减,,,
金山词霸可抑找到
1。正弦波幅度衰减的比率速度;
2。正值,说明是以指数递减;
3。负值是递增;
4。零值产生一定值幅度的正弦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