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7-03-23):
为什么每层都不显示其他层的啊???~~~

网友A:
-----

首先,你的底层丝印层没显示,BottomOverlay 这层你没显示
如果你的元件是贴片,且和插件都放在底层的话(Bottomlayer) 就是如此显示了
你试试把元件调一个层,或是在显示框里把所有都打上钩看看...

网友B:
你是不是进入了单层显示模式?

按一下Shift-S看看。

网友C:
直接按L键进入打开就可以了,你一定是把那些层关了
!

网友D:
按一下Shift-S

按一下Shift-S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