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的打印问题

楼主(2007-03-24):
99se里面的pcb布的时候走线和焊盘对齐的,也是连上的,结点是重合的,打印出来的就是有点偏,怎么也对不正,我是公英制都试过了,如图:

网友A(2007-05-09):
PCB图怎样才能1:1打印出来?

    我在file页面设置里设置了缩放模式为scale print,然后刻度设置为1,修正x,y都为1,然后PDF输出,打开pdf文件后,再打印出来不是1:1 的比例,我真的是搞不明白,请教各位,如何设置,才能打印出1:1来?
    先谢谢了。

网友B:
用CAD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