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问题请教

楼主(2007-03-29):
看到 网上的视频上有那种膏状物,抹了,放IC上去,焊下就好了

我以为是焊锡膏,但是我买了,发现是助焊用的,还是要用焊锡丝

1. 那视频上的膏状物是什么呢?

2. 焊锡膏 具体又怎么用呢?

先感谢大家了,非常感谢

网友A:
gf

那是胶,

网友B:
你说的“焊锡膏”和人家说的“焊锡膏”不一样,呵呵

在贴片工艺中用到。不过很贵,也不好保存(需要冷藏)。

业余焊接直接用焊锡丝就可以了,先把四个角焊上(定位),然后把焊锡涂满芯片管脚,最后用铜编织带将多余焊锡吸掉就可以了。没有编织带也可以将一根多股铜线扒皮稍微拧一下,凑合着用。

楼主:
re 3

哦,那我买那焊锡膏不是没用了,我的焊锡丝里带松香的

网友C:
实践才是真理

当你真正的干上活的时候,你只要一把烙铁,还有你的焊锡膏,就OK了
    多焊几次,你就会发现比较轻松了.....先焊上芯片的对角,之后在拖焊其他管教,有连着的也很好办,用烙铁沾焊锡膏,一点点弄干净就好了,,,焊了一次,下次就会了,主要放手去做,,,,

网友D:
楼上讲的是什么样的焊锡膏?糊状的?

网友E:
不对,,应该用液体的勉清洗阻焊剂,能有效的防焊锡粘连..
先把焊盘上锡,锡要抹平,抹均匀,,把芯片定好位,,涂一点液体助焊剂.用烙铁从芯片引脚上压下去,多压一下,就会焊好了,,可参考热压机原理

网友D:
希望有经验的朋友多交流,

网友F:
~~~~~~~~~~~~~

我经常焊,焊得我都想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