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问题

楼主(2007-03-29):
我在用它设计印制板时出现了一个问题:非常慢,动一个地方,它analyzing GND后等半天才有反应。不知道是哪里设置错了!我郁闷了好久了。请高人指点一二阿?谢谢

网友A:
扑铜的线可能太细了的原因

扑铜的线可能太细了的原因

网友B:
注意一下铺铜的问题.

有可能是选择时,那时的线的宽度问题,试着改一下铺铜的宽度.

网友C:
有可能是项目里的垃圾资料太多了。

可是把所有项目文件导出来,重新建一个项目,在把文件导入倒新项目中。如果麻烦的话,把在线DRC去掉。

网友D:
随便说说

  文件太大,刷新慢...

网友E:
一定是手工布线吧,,手工布线的文件就是特别大,,最好还是自动布的整调对经后文件的保存非常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