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pcb板,额外多打穿孔有什么好处?

楼主(2007-03-29):
我看到有些pcb板,如果两面都是大面积敷铜的地网络会多额外打一些孔来连接两面的地,不知道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呢?

网友A:
减小地阻抗!

网友B:
是地平面连接的更好.也起到平衡板子上孔的密度的作用

网友C:
阻抗

减少双面地的阻抗,当耗电流比较大时,单孔肯定不及多孔啦!不止是地,电源部分也一样。

楼主:
谢谢各位,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