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标号netlable与端口port的区别!

楼主(2007-04-12):
  在绘层次原理图时,网络标号netlable只在本张子图内起连接作用,无需连线。
  而端口port可用于各子图之间相同port名的连接,哪是不是各子图之间的连接只要端口port就行了,不要作其它设计?

网友A:
看你编译的时候选哪种方式了。

记得有3种吧,作用域都是很明显的……

还有要注意的一点是:电源类的符号在任何方式下都是全局的。所以不要轻易把它当作网络标号来用。

楼主:
我编译时总是有错!

   我工程有四张子图,子图内以网络标号netlab连接;
   子图之间的,连接是用端口同名的方式。
   没有用系统图把同名的端口(port)用线连接起来。编编时总是出错。
     是不是中里没有用对?

网友B:
PORT方式总图中要连上。

楼主:
总图不连不行么?

  我没有用总图,更不谈连上了,这样不行么?

网友A:
不行。必须连上,而且总线上要放置网络标号。

在port方式中,总线是有电气意义的。

具体你可以参考一下protel给出的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