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四层板(protel99se制作的)

楼主(2007-04-13):
这是我第一次制作的四层板,还是用PROTEL99SE做的,我本来是对PADS比较熟悉的,但是制板商就是支持PROTEL99SE,没办法听老板的,我也不知道行不行,毕竟第一次做,而且还不是我拿手的工具,贴出来给大家批评指教下:
TOP

楼主:

BOTTOM

楼主:


楼主:

上面两层写反了,下面是地

楼主:

电源

网友A:
还是觉得多层的用ORCAD好

还是觉得多层的用ORCAD好

网友B:
ORCAD?allegro吧

死铜太多了,去掉吧,看着不舒服

网友C:
出gerber给厂商就可以了,某种程度上还可以保密……

网友D:
你的内层走了那么多的信号线呀...
我四层板,内层都没走信号线,以前如你那样走过,但是感觉飞线还是存在,不知是何原因??
后来听人家说内层尽量不走信号线,也就不曾走过了...

网友E:
看不出什么特别之处...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教

整体看下板子,布局可能还是有些问题,

网友F:
应该再考虑下布局,大部分走线还是可以减短的

网友G:
Re:zhuwuxin

为什么内层不宜走信号线?如果走了的话,会带来什么不良后果?在内层的同一层上,可不可以分割成几个电源层和几个地层?

网友H:
没有达到4层的效果,每层都有地,但是地都不完整。。

网友G:
地不完整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I:
地不完整会有什么影响?

当然是在高速时产生严重的EMI和PI问题,影响EMC和SI性能。
主要原因是穿越不完整参考平面的相关线路阻抗的不连续和回路面积的增大。详情请自行参见SI、PI和EMC方面的资料。
多层板相比单、双面板一定要注意叠层结构和线路特性阻抗的设计。

楼主:
会syzdq

这些我都有所考虑,我的信号线和地址线上都有接小电阻,就是为了避免因走线的长度不一而导致的阻抗不匹配

网友I:
to zhan_1983

线路特性阻抗和长度无关!

楼主:
to syzdq

请问线路阻抗和什么有关,线宽?过孔?还是其他的

网友J:
需要改进哦

网友K:

看起来好难哦,四层板有什么好处

网友L:
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中间两层应该加内电层internalplane,你好像也加的是midlayer,而且内电层不应该走线,只可以分割

网友M:
回zhan_1983

初看起来比较凌乱,为什么不用orcad+allegro呢?
TOP和BOTTOM走信号线,中间两层为pwr和gnd.
这个板子四层应该会走得比较漂亮!

网友G:
什么叫线路特性阻抗?

网友N:
给厂商绝对是给Gerber就好了.

管他们用什么软件呀.
Gerber不会处理的PCB板厂就不要给他做了,
除非你想把这块板做死掉.

呵呵,当然啦,板厂死掉的更快啦.

网友G(2013-11-20):
引用 网友I:
当然是在高速时产生严重的EMI和PI问题,影响EMC和SI性能。主要原因是穿越不完整参考平面的相关线路阻抗的不 ...

针对低速电路,不完整的地会产生什么样的不良后果。(四层板,其中已经有了一层相对完整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