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能将autocad画的结构尺寸导入99SE吗?

楼主(2007-04-14):
请问能将autocad画的结构尺寸导入99SE吗?

网友A:
DXF

你导成DXF档案,再在PROTEL里导入即可

网友B:
CAD 不能倒成 99se

CAD 不能倒成 99se
99se 能倒成 CAD

网友C:
可以的

我们都是用CAD先画外观尺寸,然后导入PROTEL里画电路版的

网友D:
可以

在99SE里可以

网友E:
.........

为什么 dxf导入99se后,尺寸都变化了呢?

网友F:
我想应该是这样的

导入99SE后,首先应该把单位调整好,然后再执行导入操作.

网友G:
RE:

当然可以啦`,同意2楼的说法.

网友H:
回答是:肯定可以的

導入的時候注意單位就可以了!

网友A:
单位

6楼朋友注意单位,最好在两种软件里都用公制的

网友I:
如何保证尺寸一致

个位已经解决了可以导入的问题
但如何保证导入之后尺寸一致呢?如果不能保证一致,那也是白导啊

网友J:
要记住,dxf格式是CAD都必须遵循的标准

     有可能DXF的版本格式不一样而让你失败,最好是都设定城尽可能低,比如:autoCAD R12的格式。还有要转换的CAD的单位必须统一到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