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金的板和镀锡的板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7-01-06):
好坏各在什么地方体现?

网友A:
镀金的贵!

楼主:
在性能上有没有区别?

价格是其次

网友B:
镀金的能防氧化吧,例如做橡胶按键!

楼主:
大家讨论一下嘛

网友C:
5楼说的对

5楼说的对。
如果没特别要求,一般是镀锡的,应该好焊接

网友D:
那现在符合ROHS的PCB板都有哪些?

镀金板和环氧板可以符合ROHS,那么有没有能通过ROHS的喷锡板呢?还有,有没有镀银板?

网友E(2009-09-20):
:lol我们 公司的PCB 都是要求人家镀pt950的

网友F:
主要是防氧化,硅胶按键还有金手指。普通遥控器上的按键不镀金,是黑黑的东西,主要成份是碳吗?

网友G:
07年1月的腐贴都能翻出来。。。

网友H:
普通遥控器上的按键不镀金,是黑黑的东西,主要成份是碳吗?

是碳,配合硅胶按键使用。

网友I(2009-12-29):
镀金的价格贵,更环保,但喷锡要好焊接些

网友I:
9楼说的,还有无铅喷锡也是ROSH的呀,镍板也是呀

网友J:
镀金防氧化效果比喷锡的好,但可焊性不如喷锡板,价格基本差不多,如果想综合两者的优良特性,可以使用沉金工艺,价格稍微贵一点,如果量特别大,厂家一般也不会加价。

网友K(2013-05-09):
镀金的一般用在安装孔上,不好焊接。

网友L:
受益非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