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敷铜的低级问题

楼主(2007-01-12):
在敷铜后怎么将要和敷铜连接的管脚连接在一起,有连线连接吗?

网友A:
把覆铜设成对应的属性不就连起来了吗

RT

网友B:
我用的是 PADS2005

Preferences------Thermals-------Pad shape的下面有4个选项依次是:

                                Round
                                Square
                                Rectangle
                                Oval

把这4个选项都设成 Flood over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