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看下我画的WIGGLER把,多谢

楼主(2007-01-17):
请大家看下我画的WIGGLER把,多谢

需要怎么改进呢?

楼主:
RE

有敷铜的,顶层,麻烦请指点下把,多谢

楼主:
RE

有敷铜的, 底层

楼主:
原理图

原理图
照作者的图画的,不过只要了一个20PIN的接口

网友A:
有点浪费空间,线也细了些,另外应该可以整个单面板

网友B:
好浪费。是不是拿它练手?

要练手找个稍微复杂的板做做。如果就是自己实验用不如用面包板焊一个,直接装在DB25的插子里面,做板太浪费

网友C:
U1与R5之间的一根连线与U1的几个焊盘靠得太近

U1与R5之间的一根连线与U1的几个焊盘靠得太近

楼主:
RE 5

线是7.874mil,应该多粗啊??

楼主:
RE:6,7

是练手啊,第一次自己做板子啊

贴图简单,把图片连接拷贝到下面的图片框里就行了啊

楼主:
RE:爱国道人

多谢 指点啊

网友D:
一看图就知道是个并口下载器,用来练手太简单了

我前一段时间自己还用万用板焊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