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POWER PCB)关于过孔问题

楼主(2007-01-17):
我在过孔设置(Pad Stacks)设置一个过孔.共两个过孔.在画图时按shift添加过孔老是显示(添加)其中一个过孔,怎么设置可以在画图中显示(添加)另一个过孔?

网友A:
我是这么做的

Setup - Defult Rules - Rules - Routing 里的vias一项,将当前需要使用的via类型加入Select vias.不需要的去掉。
   好像是个比较笨的办法,就当抛砖引玉,希望有高手指教更简单的切换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