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blog上有篇**,你看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2007-01-17):
请教如何在PCB中添加汉字,是不是要下载个插件,把汉字也做为一个库在PCB中调入??我用的是PROTEL99SE

网友A:
不用做库的,一般汉化补丁都有个pcbhz的压缩包,照说明操作

网友B:


网友C:
我来解答你的问题

1、首先你得将Protel 99se汉化
2、进入PCB绘图界面,在主工具栏里点击‘放置’里的‘汉字’即可添加汉字了。

网友D(2012-10-23):
如何在protel中添加汉字 怎么在PCB中导入文字

1.下载〖Protel 99SE 中文汉字输入补丁〗。
平时大家在下载D版的时候,里边就包含了这个补丁.
2.将C盘windows目录中的client99se.rcs文件拷贝到另一个目录下保存起来。
3.将Protel99cn.zip解压缩后将其中的client99.rcs改名为client99se.rcs并覆盖到windows目录下。
4.再将其他文件复制到C:\Program Files\Design Explorer 99 SE目录中。
5.重新启动计算机后运行Protel99SE即会出现中文菜单。
6.点击PLACE放置 -> CHINESE汉字菜单。

网友E:
进入PCB绘图界面,在主工具栏里点击‘放置’里的‘汉字’即可添加汉字,自己可以试试。

网友F:
同意四楼

网友G:
这坟挖的....

网友H:
必须要汉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