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简单的更改pcb上相同封装的 fpga芯片呢?

楼主(2007-01-18):
由于xilinx一芯片停产,现在将他换成lattice公司的一块相同封装的fpga芯片。

请问各位师兄,怎么改最简单,如何更改?

我的思路:
1 就是将新芯片的引脚尽量和原芯片引脚定义重合,实在不行的就改下pcb

: 2 就是,新芯片引脚随便连,然后重编vhdl程序,编译时引脚索定按照新联接的定义。

: 冒昧发言

网友A:
电源脚接对了,把引脚重新定义编译即可

楼主:

也就是重新编写vhdl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