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se的PCB画板过程中,同一条线路上画了导线可否加入矩形填充

楼主(2007-01-23):
protel99se的PCB画板过程中,同一条线路上画了导线后可否又加入矩形填充块呢,也就是在几条连接导线之间的空白处加入矩形填充块.是这样吗

网友A:
好象可以

网友A:
可以

剛試驗了下,可以填充只要不違犯布線規則。如果想讓其附在某線上只要在填充塊的屬性裡選擇該線的網絡

楼主:
还有问题拉

我有一个线路板厂家,叫我布线时不要用填充块,他说块会跑,不好,并且他和我用软件不一样,那就麻烦了.
会不会在没有选择网络属性的情况下,会出现呢,比如手工布线,或者都没有选择网络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