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层,分割问题

楼主(2007-01-23):
请问,我现在的电路有模拟3.3,数字3.3;模拟地和数字地;板子4层;我现在的处理办法是把模拟3.3集中到一个20MIL的电源线上然后用磁珠,连接到地,(即是电源层不分割,地也不分割)。这样设计能行吗?

网友A:
不是很懂,只知道數字地和模擬地不能接在一起,到底怎麼處理目前還沒想到(主要是還沒碰到),能幫您的就是幫你頂著不讓沉下去

网友B:
既然用了电源和地层,分割一下还不容易

楼主:
awey

分割倒是,简单。我的意思是在不分割电源层的情况下这样设计,据说分割不好,比不分割还要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