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形走线问题

楼主(2007-01-24):
在Protel里面怎么设置蛇形走线哦,还有就是P99能象PADS的那样直接查看线的阻抗吗?谢谢!

网友A:
學習

我也沒用過Protel 99走蛇形線,還請各位知道的大狹指點迷津,在此先謝過各位了。

网友B:
手工画

SHIFT+空格改变  然后自己手工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