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99SE里如何设置内电层与板边间距???

楼主(2007-01-24):
请教各位大侠99SE里如何设置内电层与板边间距???

网友A:
我通常是自己在内电层边缘自己画一条线

我通常是自己在内电层边缘自己画一条线,因为内电层是负性的,画线的地方就没有铜了,不知道这么做对不对

楼主:
谢谢你

如果是安装孔(KEEPOUT)又如何处理.

网友B:
還沒設置過,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