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辅不了铜?如何彻底册除PROTEL的垃圾议论

楼主(2007-01-25):
(无正文)

楼主:
为什么铺铜后不显示却能选择上

网友A:
2楼是不是选上这个了?

网友B:
疑问

楼上的,以上的我也选上了怎么没出问题啊

网友C:
2楼是否在TOOLS-preferences-polygons-final选上

网友D:
疑問

樓上的,要是選上hidden根本選都選不上啊

网友E:
选FINAL就能显示了

选FINAL就能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