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形走线

楼主(2007-01-25):
在PADS和在protel99里面蛇形走线,是自动进行的,还是手动画,如果手动画又怎么确定它的延时和阻抗呢?谢谢

网友A:
手工画,PADS会自动计算,PROTEL只能自己一点点量

网友B:
这样走线目的是什么?

见过多次,但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做

网友C:
可以實現等長走線,去除一些傳輸延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