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层板,我该怎么铺地~??

楼主(2007-01-25):
大家好,
我初次接触四层板,刚开始画。现在有个疑问想请教大家,
就是:
    4层板可否不设置电源内层,就像画两层板时这样走线,只不过现在的线在4个层上都有走(中间两层布的信号线少一些),某一个电源密集的区域可能局部铺一下,需要同一个电源不很密集的地方就用线来走,最后4个层上都铺地。

这样做可以么??回不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
我画板自己学的,野路子。希望大家给点意见参考!

网友A:
可以

我这么做过,可以,四层都有信号线,四层都铺地

楼主:
谢谢xynicke,

谢谢xynicke,
那是不是要在板子上铺地的地方多打几个过孔呢?连接这几层的地??
再问一下,四层板做3,4块样板要多少大洋啊//

网友B:
对于低速信号来讲,四层走线没多大问题,中间两层相互走线尽量短,以保持信号完整性。四层板做3,4块样板需壹到贰千大洋,要看面积大小;里面主要有个工程费,一般需千圆大洋。

网友C:
路過學習

好象這樣布線電磁兼容性不太好吧!沒試過

楼主:
问过了,2000多大洋

心痛啊,板子不做了~~~~~~~~~~~~~~~~~
买的片子有朋友要么?出售了:
FLASH:AM29BDD160G(2M,32位宽)----------------------------AMD
SRAM: CY7C1338(8M,32位宽)-------------------------------CYPRESS
CPU:  MPC566MVR56(06年的)--------------------------------FREESCALE
电源芯片(铁底的):MC33394(2.6V2个,3.3V1个,5V4个,VBAT1个输出)FREESCA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