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顶层--底层颠倒?

楼主(2007-01-31):
好不容易画完一块PCB,却发现超出结构工程师给出的空间尺寸。需要把顶层的一颗大IC移到底层!

难道要前功尽弃?

网友A:
可以局部重工啊

在Protel 99裡可以用Tools/un-Route 可以選擇重工啊。
個人認為重新布過一次比較快點

楼主:
得,已经重布完毕

网友B:
如果是PROTEL99,可以双击那芯片选择顶层还是底层

网友C:
同感

这种情况我遇到多了,就当练习了。以后layout前一定要和结构配合好,哪里要避空,哪里有孔,哪里不能放元件但可以走线,唉,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