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金属化孔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2007-02-01):
(无正文)

网友A:
解: 金属化孔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金属化孔是指顶层和底层之间的孔壁上在板厂用化学反应---电镀上一层铜,以做导电用的!

楼主(2007-03-13):
那非金属化孔有焊盘吗?

网友B:
金属化孔及非金属化孔的不同之处在于。。。。

1,非金属化孔,就是仅在板子成品后工序中,单纯钻个孔而已,这个孔一样可以有孔盘或其它,但一定是孔的内壁是没有铜[金属]。
2,金属化孔,是在做板的第一道工序中就钻上孔,而孔内因后续工序的原因,孔壁内会上铜[即金属化孔],孔盘当然也可以是任意的。

http://www.sky9218.com

欢迎您的莅临。

网友C:
一般情况下,

单层板不用金属化孔,
而双层板或多层板才会用到金属化孔,做为焊盘和过孔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