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层板的问题

楼主(2007-02-01):
手工布线四层板,没有导入网表,想把内电层分别做为VCC和GND,TOP和
BOTTOM层通过过孔连接到这两层上,但连接后,发现这些信号在电气上并
没有相连,怎么回事?是不是我没有把这两层设置为VCC和GND?可是设置
不上啊?怎样才能把TOP和BOTTOM层的电源和地通过内层互连上?

网友A:
.......

哇,四层板还没有导入网表,利害呀....
不过感觉你都没有网表,那就没用什么VCC GND等网络了,所以设置不上是很正常的哦, 我的理解(呵呵,主要是我做四层板还是导入网表的,如你这样的我没做过,只是说说我的理解)

网友B:
佩服樓主

佩服樓主,四曾板也不需要導入網表就直接布,你NB。

网友C:
厉害啊

厉害啊,可以佩服一下

网友D:
修改内层灌铜网络属性即可

网友E:
在top和bottom的器件相应管脚上也要加入vcc和gnd的网络才能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