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邦定IC的布板的方法,在线等

楼主(2007-02-03):
本人没见过邦定IC,现老板要我布块板,我想问一下我是不是只要按它那个IC打座装配图,把线路布到打IC的地方就可以了是不是,还要注意哪些地方,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没见过邦定的?就是很多电路板上有的象一块黑胶似的东西

按照裸片的引脚顺序画一个PCB封装,封装大小根据裸片的大小而定

再画个邦定原理图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