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学了两天POWPCB画的板子,请大家指点

楼主(2007-02-15):
(无正文)

网友A:
df

这个丝印怎么都在焊盘上呀
美观度不够

楼主:

谢谢指点

网友B:
应该灌铜

网友C:
元器件的摆放???

  元器件的摆放有点不好,如果是手工焊,有些地方都不好下烙铁

网友D:
~~~~~~~~~~~~

天才呀,才学了两天就..................

楼主:

真的是学了两天以后画的啊,学了两天,然后画了两天,呵呵,不过以前用Protell画过两块板子,板子都是机贴,丝印也没有要求,所以就没弄了,呵呵

网友E(2007-03-17):
丝印

多注意丝印的大小、位置(如U5)和元件的摆放

走线最重要,如U5下面的走线完全可以避免走S形

网友F:
U5下面的线可以调整一下

U5下面的线可以调整一下,丝印不够整齐,大小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