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如何删除一个层上的所有贯穿孔?

楼主(2007-02-21):
我想把同一层上的所有贯穿孔( 属性是MultiLayer的孔全 )全部删除,
但是又要保留其它的层不被删除,应该如何操作呢?
直接点删除的时候,其它层上的( 比如是IDC20 )也跟着一起删除了。
有什么好一点的办法?

网友A(2013-11-18):
能做到吗?贯穿孔属于所有层,这岂不矛盾了

网友B:
MultiLayer一般是元件的脚,不是VIA。在99SE中要一次删除所有MultiLayer的孔不好操作,但是可以操作的。
方法1:把元件的LOCK PRIMS 清除,一个一个地删除。
方法2:把整板COPY到元件库中做成一个元件,在元件库中选中MultiLayer层上所有带孔的焊盘,DEL之。再放新元件到原PCB文件中就行了。
方法3:把PCB文件中所有要删除MultiLayer孔的元件一个一个COPY到元件库中删除MultiLayer孔,再更新回PCB,就OK了。

如果是AD就简单了。选中所有元件,把元件的LOCK PRIMS 清除,再“Find Similar Objects”,选择中MultiLayer孔,一次删除就行了。
你自选择一个适合操作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做到吗?贯穿孔属于所有层,这岂不矛盾了

贯穿孔不属于所有层,只属于MultiLayer(多层)这个层的。与T层或B层是同样可以操作的
常规状态下该层上只充许有两种对象即带孔的PAD与VIA。当然,只要你够狠,在MultiLayer层上画线也不是不可以的。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