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使用问题请教?

楼主(2007-02-26):
我用PROTEL99SE 画PCB封装后,再打开浏览时,显示的元器件很小,放大之后才能看清,怎样才能使其固定在一个显示大小,便于浏览

网友A:
自己把它画大一些 就可以了

网友B:
是不是原点没有设置好???

是不是原点没有设置好???

网友C:
在PROTEL DXP里没遇到过。

楼主:
继续发言

原点已经设置后,PCB封装当然也是安实际尺寸画的,
我已经重画了一遍,问题就没有了,不知何故

网友D:
估计就是原点没设置好,或者就是器件在别的地方有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