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下

楼主(2007-03-06):
大家在PCB做图的时候,遇到复杂的图,是手工好,还是设置好了,自动布的好呢!!

网友A:
随便说说

  一般初学者对自动布线很感兴起,如果很简单自动布线也是可以的.

网友B:
我个人认为

手工好

网友C:
RE

我也喜欢手工的    主要是我自动的设置不清楚如何设

网友:
但是手工画的很累,很累,复杂的根本画不起来。

而且稍微改一个器件的话,那就掺了,有时候会导致全部重新画,我也是刚入门的菜鸟,请老鸟指点,关注中。。。。谢谢

网友D:
我與樓上這位兄弟一樣

自动布线手工修改

网友E:
初学者刚开始可以使用自动布线

这样可以有成就感,不用管他什么乱不乱,如果有条件最好制出成品板
呵呵,这时候都不用大家说自己看着就觉得别扭,那好,别着急手工修改,再往后,就抛弃自动布线改为全手工了,慢慢来。

网友F:
人机合一

看板的复杂情况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