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正在学protel dxp,有些问题请教各位,谢谢。

楼主(2007-03-07):
菜鸟正在学protel dxp,有些问题请教各位,谢谢。
一个to92的三极管如果不把脚扳弯的话大概间距50mil,焊盘边沿距离也许只有10mil,如果我设置整体
最小间距为20mil的话,加一条规则允许三极管焊盘间距最小10mil怎么加呢?如果用网络的话和焊盘相

连的线也被允许了。怎么样只允许焊盘呢?
用默认的网格铺铜是8mil宽,如果我设置最小宽度20mil的话会报错,但是我加一条允许网络名为no

net的最小线宽可以是5mil的规则为什么不起作用呢?还有最小间距也是,我也设no net和任何网络最

小间距5mil也不起作用。
规则优先级是数字小的优先吧?
在手动步线时候,焊盘间是飞线,暗绿线不亮而且又细,实在看不请哪根连哪根,不知道高手们是怎么

做的,难道一次选择一个网络一个一个网络的步?还有步线的技巧呢?比如我已经按功能,机械等要求

步好局了,面对一大堆乱七八糟的又看不清的飞线,手动步线的基本原则呢?同时考虑几个网络一起走

线还是一个个的网络步,还是怎么?图书馆借了两本书看,只看懂了操作方法,好多东西书上没有。面

对一堆飞线不知道按什么去步,从哪里下手。
显示选项的final,draft,hidden中draft怎么理解呢?
线属性的keepout选项呢?电气边框画在keepout层,那么其他层的线keepout属性意义呢?
哪位高手可以给我提供一些快捷键,谢谢。

楼主:
还想问些问题

还想问个问题,比如我们常用的按键是4个脚,1和3是连通的,2和4连同。在画4*4键盘时当然可以只用其中两个脚,但是如果我要想充分利用它四个脚中有连通的特点来走线呢?元件库,封装库,原理图怎么弄呢?数码管也有类似问题。我现在方法是在原理图上把1,3并上,2,4并上。然后在pcb图上顶层走这些线,但是顶层不要的笨方法。高手能不能给个4*4键盘带8pin连接插针的焊盘间走一根线或者两根pcb图学习下,最好有步线的大概说明和提示,谢谢。再请教一下pcb制作中的一些常用的尺寸呢?比如焊盘,线,孔,到边沿间距等(不是很精密的加工甚至热转印的话)。

网友A:
dxp 都 落后了

网友B:
dxp 都 落后了,那大家都用什么啊?

dxp 都 落后了,那大家都用什么啊?

楼主:
晕,那是说不要学了?

网友C:
你可以试一下自动布线啊

楼主:
但是我想学手动布线呢,谢谢,哪位可以帮帮我咯

楼主:
没一个人愿意帮助我啊?

网友D:
一點建議

手動布線就不要閒煩,那就得一個網絡一個網絡的走,根據電器性能在調整。 keepout層並不是加工線層,只是規劃了一個范圍,走線和元件不可以超出這個范圍,另外就是舖銅時也會自動選擇在keepout范圍內的。
dxp 在劃倆層板,和比較簡單的板還是有優勢的。

楼主:
o, 顺序是一次布完一个网络?

o, 一般是一次布完一个完整网络?然后再另一个网络。总感觉不知道从哪个地方开始下手。 还请大虾指点一个问题,那个三极管焊盘最小间距是怎么设置,应该要用智能语句,就是不知道怎么弄。谢谢

网友E:
其实布线的前面是布局,,选择好最佳布局后才来布线,,当然要自动布线,,个人认为,是以最小线径布线,,走通后,,手工调整,再来加粗,加辅铜。,只是个人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