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在学习画版,请大家指教一下这块画的怎么样~

楼主(2007-03-16):
小弟在学习画版,请大家指教一下这块画的怎么样~

楼主:
请大家指点一下不足之处啊,谢谢了

网友A:
好像有一个地方没有连上

也许是看不清,左边靠上的第一三极管,有的过孔应该去掉,看着不美观

楼主:
谢谢,三极管是连上了的,那里的过孔要取消啊,

谢谢,三极管是连上了的,那里的过孔要取消啊,能不能具体说下啊,我改进下

网友B:
俺也说说

1.线与线的距离太近
2.走线不够规范,需进一步整理

网友C:
(第一部分)一个解法,就是文件有点大,上传了两次.

你下载后用分卷解压就可以看到了,有关分卷解压见下面:

分卷压缩的压缩以及解压办法
   由于上传的限制,如果文件太大,可以分卷上传。

   压缩办法:

   1.选择你要压缩的文件,右击,出现:[见“第一步”]

   这时,点击“添加到档案文件(A)...”,出现一个窗口:[见“第二步”]

    2.在“分卷,字节数(V)”那里有一个下拉窗口,选择一个合适的值,或自己输入1000000,然后点击“确定”就可以分成每卷差不多为1M左右的各个分卷。

    解压办法:

    1.点击保存时要按顺序将文件命名为1、2、3、4、5......,然后解压时,把它们放到同一个文件夹,再解压。

    2.解压前,按顺序把文件“重命名”,如“社会分工论part1.rar”就命名为1,“社会分工论part2.rar”命名为2,“社会分工论part3.rar”命名为3,“社会分工论part4.rar”命名为4,依此类推。然后把这几个压缩文件放到同一个文件夹后再解压,不然就会出现诸如”你还缺少压缩卷...“的提示。还有,任意对其中一个被重命名后的压缩文件解压即可。
还有,那次上传的《社会分工论》是个例外。就是解压时每一个文件都要解压,换句话说,要解压为5个文件,每一个文件都有几十页。一般的压缩卷文件只要把几个压缩卷下载下来后任意解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3/200731616726770.rar

网友C:
以下是第二部分...

楼主可以下载看一下了.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3/2007316161118480.rar

网友D:
elym2006 真是热心人哪!

问题解释的很详细,好人啊!

网友E:
说说

你看一下PROTEL.布线很是简单.你画这个板很不合理.

楼主:
HESC大哥,谢谢

你能不能指点一下啊,我是初学者啊,有很多不懂的啊,谢谢了

楼主:
怎么没有人来了啊???

网友F:

器件的布局要注意哦,尤其是电解
走线也不是很合理
注意 要添加泪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