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拼板设计中的V型槽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7-03-16):
若PCB板设计得太小是,需要设计拼板,此时建议使用邮票版或双面对刻V型槽的分离技术,
请问哪位能给解释一下:"邮票版或双面对刻V型槽"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可以搜索V-CUT

楼主:
谢谢

一贴惊醒梦中人...

网友A:
不用客气

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B:
支持一下

V槽就是做拼板的时候开一槽,方便分开.
在做文件的时候要注意粘贴属性的选择哦

网友C:
PCB整合加工

有时候设计的PCB太小,不便于焊接和加工(丝网成本也高)就将几个相同或者不同的PCB做成一块,用钻孔(挨着钻留点间距像邮票学习)或者开几条不透的槽,在加工完成后再折断.有时候大的PCB有很多空闲位置,可以借用做些小板一并加工.

网友D:
RE

引用 网友B:
PCB 技术 ←返回版面

6楼: 支持一下

V槽就是做拼板的时候开一槽,方便分开.
在做文件的时候要注意粘贴属性的选择哦

请问选择什么属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