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信号传输速度和时序

楼主(2007-03-26):
电信号在真空中的传播速度是光速,3 * 10^8 m/s or 11.8 inch/ns .
在其他的介质中,如果相对介电系数是Er ,则传播速度为 11.8 * Er^0.5。
例如,在水中,水的相对介电系数是80,所以,传播速度是真空中的1/9 ,
即11.8 / 80^0.5
在PCB中,FR4的相对介电系数约为4,所以,传播速度是真空中的一半,既
11.8 / 4 ^0.5 = 5.9 inch/ns
对于两个200M的sina wave号,如果trace的长度相差200mil,则信号从
driver到达receiver的时间相差:
200 / 5900 = 0.034ns;
200M的信号每个周期的时间为5ns.
所以,判断200mil的线长误差的依据在于这个0.034ns的时间差能否引起时序问题。
刚开始看这方面的资料,不知道我的这种理解对不对,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繼續跟進!

關于這方面的問題也想過分析出個1、2、3來。
但是由于時間關系一直沒有去做!
謝謝樓主提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