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蠢问题:Microsoft的鼠标在PROTEL里不好使?

楼主(2007-03-26):
以前都用杂牌,搞了个红光鲨,好象Microsoft的鼠标驱动比双飞燕差多了。

网友A:
protel是不管你什么鼠标的,它只是关心windows发出的消息序列

网友B:
精確定位可以用jump

楼主:
加个转换,用PS/2才行。为什么?

网友C:
~~~~~~~~~~

用熟了就会觉得好使用了.

网友D:
我觉得还是双飞燕的4D好用,

两个轮子,从此不要滚动条

网友E:
同感

同6楼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