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层板问题

楼主(2007-04-01):
请问大侠,我现在要画一个4层板,但是我的内层不准备全用来做为电源,我准备拿3个层来走线;一个内层来做GND,一个内层来走+5V和SRAM的控制控制线和地址线;这样合理不,谢谢。

网友A:
怎么走都可以,电源层并不是必须的,但是有它比较好走线

网友B:
最好不要这么做

个人觉得

网友C:
四层板

一般的话
TOP和BOTTOM是元件层
第二层是POWER(这里也可以走线)
第三层是GND(一般不走线)

网友D:
7楼,这还有区别?不是对称的嘛

网友E:
原则上地平面应该靠近元件层,如果双面贴片就应该靠近敏

因为地线层比POWER更完整

网友F:
真长知识